楼主(2013-12-23):
我想实现寄存两个时间,把两个时间叠加算出第三个时间,用第三个时间做一个倒计时开关

网友A:
mov T0 D1
mov t1 d2
add d1 d2 d200

楼主:
首先感谢您回帖,还有比如我想记录一个开关S1的通电时间,记录到T1里面,怎么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您回帖,还有比如我想记录一个开关S1的通电时间,记录到T1里面,怎么实现

通电时间會多長?

楼主:
通电多长时间就记录多长时间,比如我要加满100KG砂子,有一个开关控制,刚好到100KG时用了多少时间,记录到T里面,这个能实现么,我是小白,求高手指教,感谢回帖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电多长时间就记录多长时间,比如我要加满100KG砂子,有一个开关控制,刚好到100KG时用了多少时间,记录到T里面,这个能实现么,我是小白,求高手指教,感谢回帖

50分內
    M0
-------|/|------------(T0 K32767)  精度0.1秒
  M8000
-------||-------------[MOV T0 D0]

9小時內
    M0       M8013
-------|/|---------|^|------(C0 K32767)  精度1秒
   M8000
-------||-------------[MOV C0 D0]

還有其他方式  自己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