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3):
  最近刚学模块使用这块,原来看FX2N用的模块开通道和模式都是用FROM\TO的,今天看FX3U的模块咋可以直接用MOV指令设置模块参数啊?

网友A:
MOV  U/G

多看看手冊有助於提升水準~~~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V  U/G

多看看手冊有助於提升水準~~~

我手册看了啊,知道你说的,就是有个疑问:MOV U/G 是FX3UPLC的新功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手册看了啊,知道你说的,就是有个疑问:MOV U/G 是FX3UPLC的新功能吗?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不清楚如何去形容這個年限,在本論壇創世前就已經有了。

Good Luck~
  • 下载积分:+5(理论初学者) 热心助人!

楼主:
    呵呵 大概我还不知道有PLC这东西的时候吧,谢谢了!
    还有个问题: TOP K0 K19 H0 K1                     TOP K0 K0 H3331 K1
                              TOP K0 K19 H3 K1                     TOP K0 K4 D0   K1
                              TOP K0 K4   D0 K1
    这2条指令是对不同模块的吗?还是后面那个是初始设定,初始好后再执行前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