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S7-200sp9软件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3-12-23):
之前安装过SP3版本的,现在下载最新的SP9的安装包,在安装的时候怎样安装?

网友A:
直接打开安装文件运行。
安装的时候出现错误,是不是要卸载之前的版本,然后才能安装,卸载之前的版本时,卸载不干净不影响安装高版本吧?

网友B:
sp9 好像不能在中文目录安装

网友C:
先把原来的卸载,然后再暗转
卸载不干净,不影响安装高版本吧

网友A:
注册表清理后安装就行了。

网友D:
先装SP8,在sp8安装完成并能运行时,双击SP9的SETUP,然后中间会提示你是否卸载之前的旧版本软件,点“是”。
正常完成即可。
step7 4.0是可以安装在中文目录里面的,step 7 5.5不能安装在中文目录里面。
当你在win7下面安装sp9时,必须按照上面步骤放可安装成功。
不能直接安装!!!!切记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安装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