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3):
各位师傅:本人就一普通电工,自已想着向设计靠近就是不知道设计的工作流程,如果有一个项目先应该做什么再做什么后做什么,这对于论詓里的师傅们真是太常见了,不知道能够跟我讲一讲您们对设计的顺序是怎样的,希望能够有师傅帮助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看工程大小其中的步骤可以详细,也可以简练,但了解工艺是重点。
大工程是
1;工艺流程/参数制定------2;根据工艺流程/参数分别制定机械工艺流程和电气工艺流程------3;开技术研讨会确定机械工艺流程和电气工艺流程是否符合工艺流程/参数,根据讨论修订以上流程并进行技术参数冻结------4;接下来机械和电气根据各自的流程/参数进入工程设计等工作,两者可并行工作,以下是电气部分几个重点工作项目;a 根据电气工艺流程购买电气元件,b 绘制电路图,c 绘制电箱图纸,d 程序开发,以上4步同时进行,根据工程大小要2-3人或更多人完成。------5;电箱制作好,电气元件买来,电工根据电气图纸进行电气安装---6;电路安装完毕进行电气调试(一二次电路,气/油路,变频器伺服等工控产品的参数设定,电子仪表调校,程序调试,根据调试出现的问题修订机械设计和电气设计-----7;机械和电气联调并修订设计-----8;工艺调试----9;试生产-----10;-客户验收。
  • 下载积分:+5(何工控学) 真诚感谢!
  • 不断向前

网友B:
    楼上的讲解的很不错。

楼主:
    真是太谢谢1楼的师傅了,是我想知道的,谢谢、谢谢!

网友C:
    1楼是设计院搞的。小的改造或项目就是通过电气控制达到工艺要求,意外情况下和正常时能满足人员工艺设备安全就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楼是设计院搞的。小的改造或项目就是通过电气控制达到工艺要求,意外情况下和正常时能满足人员工艺设备安全就中。

    兄弟我不是设计院的,但根据我这几年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告诉我,如果是一个复杂的,属于前人没有做过的带开发性质的项目就要这样做才能成功,但不管你做的项目是简单和复杂都是最终要满足工艺要求才算成功。
    不断向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不是设计院的,但根据我这几年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告诉我,如果是一个复杂的,属于前人没有做过的带开发性质的项目就要这样做才能成功,但不管你做的项目是简单和复杂都是最终要满足工艺要求才算成功。

    满足工艺要求,深有感触啊!绝对真理

网友E: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提问及一楼的精彩回复

网友F:
    一楼精彩回复

网友G:
设计没什么高深的,首先做一名优秀的维修电工,能够看懂电路图,能维修复杂的设备,再买几本入门的PLC书看看,有机会的话,先研究一下身边设备的PLC程序,做些小改进。当然这一切肯定会先搞清机械原理,工艺要求。

如果是学校出来的电工的话,肯定学过电力拖动了,学透了这本书就可以做简单的机床电气设计了,以前PLC不流行的时候,不都是用继电器控制设备吗?PLC首先就是为了替代继电器的,
再了解一下变频器,伺服驱动的原理和控制方式,再找本某个品牌的PLC编程手册看看(推荐三菱FX)

重要的是要有机会,没什么人会给一个电工搞设计的机会,觉的自个能力可以了,就去找工程师的工作,如果学历不够的话,花个100块办个假证,小公司基本不查,小公司很难招到人,所以的还是很容易混进去做个工程师的,当然,薪水肯定不会比电工高多少,在工作的压力下,你会努力的学习,最后从电工成功升级为电气工程师。当然,如果追求一份稳定的工作的话,还是当一辈子电工保险。

网友H:
学习了,都是高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设计没什么高深的,首先做一名优秀的维修电工,能够看懂电路图,能维修复杂的设备,再买几本入门的PLC书看看,有机会的话,先研究一下身边设备的PLC程序,做些小改进。当然这一切肯定会先搞清机械原理,工艺要求。

如果是学校出来的电工的话,肯定学过电力拖动了,学透了这本书就可以做简单的机床电气设计了,以前PLC不流行的时候,不都是用继电器控制设备吗?PLC首先就是为了替代继电器的,
再了解一下变频器,伺服驱动的原理和控制方式,再找本某个品牌的PLC编程手册看看(推荐三菱FX)

同意。
不断向前

网友B:
机会是最重要的,没有机会再有想法也无法实现你的理想

楼主:
各位真是说出了我心中的想法,本人电工也搞过不少年了,基本的都还是搞得定,就是项目设计,没从头到尾搞过,,想问一下,一般PLC选型和电气元件选型是不是一起呀,是在画好原理图后最后选型 的吗

网友I:
精辟的讲解

网友J:
  你们都是高人 要想成功哦 先要有一个好的团队.自己也要有几把刷子

网友K:
1楼讲的精品

网友G:
PLC其实没什么可选的,都是老板或客户定的。

各个牌子的功能差不多都一样,你有,我有,大家都有这些功能。你只能确定多少点数,或加几个模块。

楼主:
在工艺确定后,那些变频器、PLC、模块、是否就应该确定了呢?在画原理图的根据应该依据元件的选型和对控制系统的控制方案吗?还请大家谈一谈,谢谢了

网友A:
如果复杂,新开发,属于自己想出来的还要做电气流程图,把一个工程分解成多个项目,那些是可以立即执行,那些要做实验论证的,这是很多人忽略的,如何抓住重点,克服难点,规避风险是很多人没有做好的。
  • 下载积分:+5(何工控学) 真诚感谢!、非常谢谢能 ..
  • 不断向前

楼主:
真是精典,这个细节呀,我一定要记住这个方法,太谢谢你了,只有经历过的才知道这些细节,只有爱总结的才会有这样的感悟!

网友L:
1楼说得好,想搞电气设计首先详细了解机械工艺流程的每一步的要求,根据工艺流程中的每一步要求相应去设计电气控制来满足工艺,这便是电气工艺设计流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