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讨论一下电器选用问题!

楼主(2013-12-23):
这些年看了不少进口设备!发现里面驱运异步电机都不用接触器也没见断路器和过流继电器!!我想我们是不是也该取消接触器和断路器、过流继电器这些呢?用固态继电器来代替接触器,但过流和断路保护用什么来代替??各位参考一下!!!

网友A:
目前国内使用空开和接触器控制电机,如果有变频器可以省略接触器
不断向前

网友B:
学习了,用固态的话,成本不是上去了?

楼主:
用变频在有些场合不可以!!用固态成本上升但是比接触器寿命要长!!故障率也底!!!

网友C(2014-04-28):
固态是不是反应速度也快

网友D:
接触器进口机还是用的很多的,一般是西门子,默勒,施耐德TE的。
断路器和热继电器两个一般直接用电机保护器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