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3):
最近从网上买了个步进电机和驱动器,自己在家学习用的。要接线了才从驱动器网页上的最下角写了只能共阳极说只能由于npn输出的低电平有效的plc。而且驱动器上只有一个+5v的公共端,图片如下。我的plc是三菱的fx1n。请问能接线吗?应该怎么接啊?不敢接,害怕把plc烧了。

网友A:
好好看看FX1N的说明书和步进的说明书上面有说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看FX1N的说明书和步进的说明书上面有说怎么接

那么fx1n是npn输出吗?我理解不了啊!正常接不都是com接电源负极,电源正极串负载再接输出啊,跟这个驱动怎么接啊?com不能接+5v吧!npn输出低电平有效是啥意思?不懂。有plc的输出公共端是+24v的吗/

网友B:
+5v:接24V,串2.4K电阻,脉冲和方向接PLC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接24V,串2.4K电阻,脉冲和方向接PLC输出

可是plc输出的com接哪里啊?貌似没有形成回路啊!!

网友C:
COM已在PLC里型成回路了

网友A:
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的包括接法只要看就按说明书接就行

网友D:
可以用的。但是如果是西门子的plc你就不好用了

网友E:
驱动器可以双向接,驱动器内部可以改,问一下驱动器厂家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是plc输出的com接哪里啊?貌似没有形成回路啊!!

接+5V开关电源上的0V

楼主:
谢谢大家,明白了。com是接电源负极的。

网友G:
可以啊,驱动器+5V接24V, PLC的COM接电源0V,  Y0或者Y1输出串2.2K电阻接驱动器即可。

网友H:
同意11楼的说法,我们也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