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换算公式

楼主(2013-12-23):
各位老师你们好,本人接1小工程,需要用压力变送器测量压力,压力变送器的量程是0-50MPA,输出是4-20ma,用台达32es2+04AD模块,之后用触摸屏显示设定压力和既时压力,困难在怎么样编写变送器和PLC程序,看看好多例子,总是想不明白,特别希望高手老师帮忙,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三菱的程序。

网友A:
三菱的用from和to指令。

网友B:
台达的比西门子的容易多了,只要选择4-20mA模式,然后做下简单换算,西门子的没有4-20mA,只有0-20mA,程序里还要把0-20mA换算成4-20mA,再做换算。

楼主:
设置CR可以,就是模拟量换算不懂

楼主:
我怎么才能上传程序截图,请各位教教我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