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3):
公司有台設備,是用FX2N+FX2N-232BD與一塊PC板進行全機台的控制(經由232BD通訊),
如今把PLC換成FX3U+FX3U-232BD且原程序轉換為FX3U的以後,PC板與PLC都出現通訊錯誤.....

看過原PLC程序裡除了D8120和D8121有設定以外,沒有其它的通訊設定程序了.....
想請教各位一下,有可能是PC板的程序中已經內定了針對FX2N的通訊協議嗎?

另外,此種狀況有辦法解決嗎.........

网友A:
別人最好教給別人處理,現在處理那個花不到多少錢

网友B:
有通讯线的图纸吗?或者换成FX-232-CAB-1

楼主:
那是模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通讯线的图纸吗?或者换成FX-232-CAB-1

通訊線是和2N的一樣,查看過FX通訊方面的使用說明書,2N跟3U是一樣的阿.......

网友C:
   你为什么要换FX3u的哦  原来的plc有问题吗  原来设备是不是运行正常啊  你仔细检查通讯设置及原工程程序哦  用万用表量量通讯线 问题总会有解决的办法  如果硬是找不出问题的话 再换块FX2N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为什么要换FX3u的哦  原来的plc有问题吗  原来设备是不是运行正常啊  你仔细检查通讯设置及原工程程序哦  用万用表量量通讯线 问题总会有解决的办法  如果硬是找不出问题的话 再换块FX2N的试试

原本用FX2N都正常,但如今既然2N已經停產,想說早晚會找不到貨.所以提早用3U來替代!!線路都量過了,一切正常,但只要一用3U的進行通訊D8063就會出現錯誤代碼6301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本用FX2N都正常,但如今既然2N已經停產,想說早晚會找不到貨.所以提早用3U來替代!!線路都量過了,一切正常,但只要一用3U的進行通訊D8063就會出現錯誤代碼6301

    接的那块PC办有程序吗  是不是也是块PLC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的那块PC办有程序吗  是不是也是块PLC哦

應該不會是PLC吧~~~我用串口監控看過了,PC板那邊發的是BR指令.但232BD這邊SD燈一直不亮(RD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