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

楼主(2013-12-24):
求有心人指点,发动机温度怎样用触摸屏显示(发动机原装温度传感器不变情况)

网友A(2014-02-26):
直接装个温度表吧,又简单。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可以给你解决的,方法是将原来的温度传感器的信号先送到数显表里,这个数显表应该带通讯协议的,然后让触摸屏和数显表进行通讯读取数显表里的的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C:
应该要重新装一套带通讯的表。原来的是那种热敏电阻的表无法数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