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4):
本人菜鸟,求大虾们帮忙,C200H-LK202-V1的通信方式

网友A:
引用楼主工控银耳于2013-12-24 10:04发表的 求C200H-LK202-V1通信方式 :
本人菜鸟,求大虾们帮忙,C200H-LK202-V1的通信方式

試試看吧

LK202-V1設定,在卡外面的4個SW

分別為
SW1:X10(十位數)  SW2:X(各位數)[站號]

SW3:5(9600)鮑率  SW4:1(7,2,E)格式[SW3,SW4以PLC標準來做範例]

卡背後還有兩個開關 如果沒有串其他台的話 只需要設定以上東西就可以

楼主:
我用的是NT-AL001把232转换成422来通信的,试了下好像不行

网友A:
LK202-V1 是RS-422

附上圖片  參考看看吧
LK202-V1

楼主:
RS422通信线怎么弄?

网友A:
我覺得你應該先GOOGLE一下

很容易找到

附上圖片

引用 楼主:
RS422通信线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