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CPU226 数据丢失??

楼主(2013-12-24):
掉电大概3天左右,数据VD,VW里面就被清零了。请问要永久保存需要加电池卡还是说直接在系统块里面设置成断电保持的??
精通三菱,欧姆龙,西门子,Beckhoff,LABVIEW苏州地区承接PLC程序调试 QQ2150019823

网友A:
在系统块设置断电保持,同时还要加电池卡,这样可以保持200天。

网友B:
写入EEPROM,0成本,永久性保持

网友C:
不加电池掉电保持大概5天左右。若不频繁可写入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