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13-12-24):
我一台三菱变频器与三菱FX1N的PLC 通信,我用FX1N-485-BD的通讯模块,可以通过触摸屏设定变频器的频率和读取变频器的电流与电压。但换成FX2NC-485ADP后就只能设定频率,不能读取变频器的电流与电压了。不知道是怎么回是。接线肯定正确,同一个PLC,程序,变频器,触摸屏。希望有高手知道。谢谢

网友A:
ADP和485-BD一樣,那價錢我選 A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