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4):
现有加热管9根,每根功率 2KW。总功率18KW。
每根加热管电压额定是:220VAC。
通过交流接触器控制主供电,固态控制加热,由电压输出型温控器控制固态。
遇到一些小问题,加热控制这块不专业,请专业人士指导。
我初步设想是 3根并一根,最后总的三部分拼星形,电源供电是3相380VAC,我的加热管是220VAC,这样是不是可以直接拼成星形?
电机我记得是这样子的。如果能够用3相380VAC的电去控制拼成星形的加热管,各线的电流是多少?是用 总功率/(380V*1.732)吗?

有没有好的控制方案,或者案例,能发个案例参考下的话,不胜感激。以前只做过一两根加热管的小功率,这次的项目总功率要到250KW,比较紧张。

如果拼星形,中间是否有必要抽出中心线接到N?

肥仔米

网友A:
你三条220V怎么串起来呢,每条都有额定电压,如串起来并做星形,这样功率很低,也达到不发热效果
  •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B:
    最好中心线接到N(零线),要不有一条加热管坏了功率损失就不止2KW了。
  •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C:
    中间抽头连接N吧。用温控器输出模拟量控制固态模块即可。
  •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D:
    我们用的是81根每根10KW,没用引出N,坏一根,另两根相当于串联接入380V,电流功率会降一点,其它没影响。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 吉圆电气 QQ751673698

网友E:
    星行接法的话要算220V的,你8KW的话,每根线电流就是要37A;还有中心线要接的,3相平衡的时候中心才是0位,要是电热管功率有误差中心会有电压的。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们用的是81根每根10KW,没用引出N,坏一根,另两根相当于串联接入380V,电流功率会降一点,其它没影响。

    电加热管不是电阻吗?电压上升了电流咋会下降呢?只会把电热管烧坏了吧!

网友F:
    如果是九根220VAC 我们都是这样用的 每相并联三根另一端接N
  •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九根220VAC 我们都是这样用的 每相并联三根另一端接N

    九根发热管,220VAC  2KW ,各三根并联起来,并成三部分,各部分再组合接成星形,管子是220V,电源电压是3相380VAC,这样拼星形没有问题吧!能不能给个实例借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三条220V怎么串起来呢,每条都有额定电压,如串起来并做星形,这样功率很低,也达到不发热效果

    我没有说串起来啊,我说三根并联在一起,然后三根三根,三部分再做星形连接,因为电源是3相380VAC,发热管是220VAC,不知道接成星形会不会有问题,要不要中间抽头到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中心线接到N(零线),要不有一条加热管坏了功率损失就不止2KW了。

    我也是想抽头到零线,但是我是三根2KW并在一起然后当作星形的一部分,所以如果坏了一条管子应该是三相不平衡,不知道有没有影响。要是有实例,希望能给个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抽头连接N吧。用温控器输出模拟量控制固态模块即可。

    我是准备用带PID的仪表,然后输出是电压型,直接控制SSR,来加热。不想进PLC,因为一共64根加热管,根据实际情况,
    要分成14个区,其中客户本身工件就在内部内置了8个独立的温区,需要单独控制温,每一个区一根2KW,一根1KW,这个是好控制的,只要单相控制就行,不烦心思。
    关键在于我们设备本身的控温里,有6个区,其中4个区每一个区都有9根2KW的发热管,有两个不区是6根2K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用的是81根每根10KW,没用引出N,坏一根,另两根相当于串联接入380V,电流功率会降一点,其它没影响。

能否给个实际案例学习一下,不胜感激。 automationc@sina.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九根220VAC 我们都是这样用的 每相并联三根另一端接N

能否给个实际案例学习一下,不胜感激。automationc@sina.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用的是81根每根10KW,没用引出N,坏一根,另两根相当于串联接入380V,电流功率会降一点,其它没影响。

能否给个真实的实例学习一下,不胜感激。 对大功率的控温项目不是太精通,经验不足。automationc@sina.com

网友G:
你自己的设计是可行的,只是中心点最好还是接N。在商用的开水器上就是这样接的。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自己的设计是可行的,只是中心点最好还是接N。在商用的开水器上就是这样接的。

    有些人中心不接到零线,我想接的原因是,我们的发热管是定制的产品,我生怕他在做的过程中不能保证各个产品的参数一致。
    搞的中心点的不是完全的无电流。

网友H:
    三根做星形连接,电源是3相380VAC,发热管是220VAC,接成星形不会有问题。中间N不用接,3相要加保险。但三只发热管电阻值要尽量接近或相等。我用过没问题。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好贴好贴!

网友I:
      3根一并   9根组成星形  只要每根电阻阻值一样 是没有问题的  加保险  加负感器电流表  只要有一根坏就知道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好贴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根做星形连接,电源是3相380VAC,发热管是220VAC,接成星形不会有问题。中间N不用接,3相要加保险。但三只发热管电阻值要尽量接近或相等。我用过没问题。

    三相要加险?我在上方加了塑壳,塑壳下面是接触器,接触器下面是固态继电器,然后固态到加热管。保险是指的保险丝呢还是塑壳,如果是保险丝,加在固态后面还是前面。
    我问了一下固态方面比较权威的品牌,crydom,他们的意思,要加速断,不过这玩意比固态都贵,他说一般没钱,也都不加。  中心接不接N零,搞的我也很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I:
      3根一并   9根组成星形  只要每根电阻阻值一样 是没有问题的  加保险  加负感器电流表  只要有一根坏就知道

    定制的,不知道每根加热管是否能够各项参数一致。
    加电流互感器?我也想啊,但是我的柜子不止这一组,这么9根拼起来的星形,整个柜子一共6个,一共18根线,加18个电流互感器?我怕老板不愿意啊。如果每一组星形加一个,感觉意义不大,您一般怎么做?
    三相要加险?我在上方加了塑壳,塑壳下面是接触器,接触器下面是固态继电器,然后固态到加热管。保险是指的保险丝呢还是塑壳,如果是保险丝,加在固态后面还是前面。我问了一下固态方面比较权威的品牌,crydom,他们的意思,要加速断,不过这玩意比固态都贵,他说一般没钱,也都不加。  中心接不接N零,搞的我也很纠结。

网友H:
    保险丝加在固态继电器后面,这样有故障才还会烧坏固态继电器。

网友G:
    在三相绝对平衡时,中心点就没有接N的必要,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三相是不能绝对平衡的。

网友J:
    你的 温度是多少度? 300以下  就那样OK的   如果照你那样接的话  是完全 可以的   N根本不需要  我就从来没接过
    120KW1000度  我都没接!~  还 有你那样接的话1KW电流1。7A   你可以自己测  绝对的正确!~

网友K:
CAD图中控制方法是可行的,中心点接N更有保障一点,可防止零点飘移,一个原则就是让你的所有加热管工作在额定电压下就可以了,温度控制精度要求较高的可以选用带PID控制功能的温控器,另外要有后备的超温保护,否则失控后果很严重。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CAD图中控制方法是可行的,中心点接N更有保障一点,可防止零点飘移,一个原则就是让你的所有加热管工作在额定电压下就可以了,温度控制精度要求较高的可以选用带PID控制功能的温控器,另外要有后备的超温保护,否则失控后果很严重。

    后备超温保护一般怎么做,是加熔断器吗?我会在这个加热回路上方安装塑壳断路器,可算否?

网友L:
    你这样做没用问题!
  •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M:
    所有的星形中心点连接在一起的接法,最好是星形中心点加接N线,因为若有一根发热管坏了,会造成中心点电位偏移,同相的发热管两端电压会升高,影响同相发热管的寿命。如果将每三根发热管接成星形组成一组,这样共有三组,每组的中心点不连接在一起,然后再接入三相电源中(固态后面),这样就不需接N线了,即使有发热管坏了,也不会影响其它的发热管了。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M:
    所有的星形中心点连接在一起的接法,最好是星形中心点加接N线,因为若有一根发热管坏了,会造成中心点电位偏移,同相的发热管两端电压会升高,影响同相发热管的寿命。如果将每三根发热管接成星形组成一组,这样共有三组,每组的中心点不连接在一起,然后再接入三相电源中(固态后面),这样就不需接N线了,即使有发热管坏了,也不会影响其它的发热管了。

    没看太明白,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三相电源,并且发热管接成星形,这样中间就不用抽到N吗,我是想这么接,你觉得如何?

网友K:
引用 楼主:

    后备超温保护一般怎么做,是加熔断器吗?我会在这个加热回路上方安装塑壳断路器,可算否?

    熔断器和断路器只起过电流和短路保护作用,过加热是保护不了的,超温保护是在加热失控时起及时报警并断开电源的作用.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K:

    熔断器和断路器只起过电流和短路保护作用,过加热是保护不了的,超温保护是在加热失控时起及时报警并断开电源的作用.

    加热失控时,是检测固态有没有超温,还是检测现场。我是准备在仪表上做辅助输出,功能设定成超温报警,如果温度超过多少度,我直接控制断电,不让加,如果他一直降不下来的话。

网友I:
引用 楼主:

    加热失控时,是检测固态有没有超温,还是检测现场。我是准备在仪表上做辅助输出,功能设定成超温报警,如果温度超过多少度,我直接控制断电,不让加,如果他一直降不下来的话。

    你设备是烤箱吧  按标配.超温保护一定要装的.就是一个超温的开关 检测现场温度环境的 比如你设200度  超过200就触点就断开了 .一般和温控器触点.及液位开关串在一起..
          加热系统一般配置  空开(带漏电)总开关 -----分开关(漏电)-----固态电译-----保险(陶瓷保险)----交流接触器-----加热器
        感温线----温控器  超温保护开关常闭--交流接触器
         温控器直流电源输出----固态电译   最好加互感器  电流表电流 一目了然  要想搞规范 老板必须花点银子 花银子没有修不好的机器
       要厂商处理就加倍了  现在这时代真的很少人修了 一坏就换新的 .维修部变更换部了.软件上有问题了就傻眼了搞不好了 就的老板出钱买经验了 工资照拿
      不搞就不搞  一搞就要搞好 搞彻底  大家一定不要搞豆腐渣工程哦

网友N:
    我单位用的是三角性接法,由于是韩企电压是三相220V
  •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单位用的是三角性接法,由于是韩企电压是三相220V

    这个是要接成三角形,不然电压不对,有问题的。

网友O:
    加个比流器吧,检测到的电流直接反馈到温控器上面,然后就能判断加热管有没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