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68DAV模块输出故障

楼主(2013-12-24):
我有一台设备,PLC是三菱的,我用A68DAV模块控制电机的转速,(模块是电压输出型的)现在是PLC上电后所使用的通道都有1.0V的电压输出。只要伺服变频器使能上电机就有转速!请教个位。急!!!!!!

网友A:
先看有沒有數值,沒數值就做歸零調整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楼主:
在线监控模块缓存,模块内部没有数值,PLC内存清理过。无效,模块更换。无效

网友B:
我有这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