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CPU 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3-12-24):
小弟要做一套系统,选用Q02CPU,采用以太网模式
负责接收下方设备送来的数据,含Qplc, PC等设备,
然后将这些数据保存在寄存器中,供主IPC调用,
请问各位前辈,我这里该采用哪种通讯方式呢?可否给一些关键的提示?
谢谢了!

网友A:
硬件用交换机!PC软件要支持三菱协议的组态软件,QPLC就直接用TCP/IP通信。

网友B:
Q02U不带以太网口吧 需要配一个以太网模块比如QJ71E71-100
www.mitsubishi-qd.com

网友C:
一般下方设备送来的数据多以 rs485 通訊
很少有 以太网口 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