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cpuQ06HCPU,err闪烁,1413故障求助

楼主(2013-12-24):
大家好,我们厂之前购买的韩国人的设备,使用的三菱Q系列PLC,CPU是Q06HCPU。 最近强行破解PLC程序后,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就自动跳电,过一段时间后自动复位。
出现故障时PLC的Run灯熄灭,ERR灯闪烁,在线监控后发现故障代码1413。
怀疑CPU损坏,已更换新的同型号的CPU,故障依旧存在,无法解决。现在设备不能正常运行,领导发火,限期解决故障。跪求大伙帮帮忙,谢谢啦!!
在线等,拜托了。。。

网友A:
1 系统总线自我诊断错误。检查智能功能模块。
2 CPU模块自我诊断错误。修&换。
CPU已更换过了,今天去购买背板准备更换,再不行了就更换功能模块!!

网友B:
我能说什么?不尊重知识产权,而自己又没2把刷子的结果,上帝与你同在,阿门!

网友C:
你别告诉我看不懂程序啊? PLC换掉了,看下程序里有什么防破的点啊,找到点改了不就好了啊!!

楼主:
我们的电气工程师已经很详细的检查过程序了,没有发现问题,已经排除程序的问题,现在就是故障依旧存在。。。

网友D:
查看手冊,原因是CPU系統不兼容的。更換兼容的CPU。
多多学习

网友E:
问过三菱技术支持没有。问问看

网友F:
最近强行破解PLC程序后,,诶 还能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