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4):
各位大神,现在在做一个工程遇到了个问题,就是用绝对定位时,用软件监测PLC发送的脉冲不准!相差几百个脉冲,找出的问题是干扰引起的,我知道的抗干扰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搞了一个星期了,还一样!现请教下各位大神有什么方法没?或者换种不怕干扰的控制方法,只要能解决问题就行!
虚心求教…

网友A:
用差分模块发脉冲

网友B:
你把plc脉冲频率降低一下试试,脉冲线用屏蔽双绞,屏蔽丛接地

网友C:
用屏线,屏蔽丛接地

网友D:
检查一下直流电源看看 伺服的启动电流比较大是平常的6倍 直流电源稳定性不好的话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碰到这样的问题找了好久, 什么加滤波器 加抗干扰磁环等等。最后把明伟电源换成keyence 的问题解决,

网友E:
主要是屏蔽问题。

网友F:
前些日子也遇到过同楼主的问题,屏蔽问题确实是个很严谨的活,请参考下伺服电机书中介绍关于干扰屏蔽的内容,做好屏蔽措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直流电源看看 伺服的启动电流比较大是平常的6倍 直流电源稳定性不好的话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碰到这样的问题找了好久, 什么加滤波器 加抗干扰磁环等等。最后把明伟电源换成keyence 的问题解决,

前段时间也用的是keyence 的PLC,配的是松下的伺服,在大电流的环境下也还是敌不过电磁辐射的干扰呀,最后全部系统给罩了铁壳,问题解决了。

网友G:
看看有没有电弧产生,要弧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