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S11K2型号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3-12-24):
伺服器型号MR-J2S-15KA 配套的伺服电机型号是HA-LFS11K2, 现在伺服器上老是报警AL31(超速)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说是编码器故障?请问真要是编码器故障是不是要直接换伺服电机,我看编码器和电机好像是一体的啊?

网友A:
先看一下编码器连线是否完好,一班损坏的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编码器连线是否完好,一班损坏的比较少、
连线没有问题啊,我这边两台设备都出现了此问题。 就怀疑是不是设备的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