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比较指令的用法求助

楼主(2013-12-24):
我的编写是 CMP K1 C0 M1 请问 K1 到底是什么意思 M1 是输出中间继电器么 C0我设置的是个计数器 这样的用法对不对 为什么我在线仿真的时候没有反应 求教如何论坛贴图

网友A:
CMP K1>C0 m1=1, K1=C0 M2=1 ,K1<C0 M3=1 应该就是这样接通的。还有下个指令功能详解吧

网友B:
k1是个十进制的常数,C0是计时器的当前值,M1是内部辅助继电器。
K1>C0 m1=1
k1=c0 m2=1
k1<c0 m3=1

网友C:
编程手册上有详细介绍,可查看。

网友D:
编程手册上有
www.mitsubishi-qd.com

网友E:
对于比较指令,推荐使用接点比较指令。用法更简单
LD= K1 C0 K1=C0时接通
LD> K1 C0 K1>C0时接通
LD< K1 C0 K1<C0时接通
LD>= K1 C0 K1>=C0时接通
LD<= K1 C0 K1<=C0时接通
LD<> K1 C0 K1不等于C0时接通

网友D:
楼上的貌似软控的
www.mitsubishi-qd.com

网友E:
软控?啥意思?公司名吗?

网友F:
我比较喜欢用5楼的方法,这样比较好用方便,CMP也是一样的用。

网友G:
需要多个结果用COMP一个指令搞定,只要一个值用LD=方法简单些,不占用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