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丹弗斯的变频器啊,请帮下忙。谢谢

楼主(2013-12-24):
刚开始时送电是这样的状态。
按下面板的Hand on 出现这个画面。
然后打算恢复出厂设置,查到了一个这个资料,按照操作后,出现了故障代码A68
这是故障代码A68
大家看我想面板操作,让变频器启动,拖动电机,网上下载的都是英文手册,面板里也是英文菜单,这一捣鼓,出来一个故障代码,复位不了,怎么回事,我怎么才能把它复位了,然后怎么设置才能面板启动变频器?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断电之后过个一分钟上电 按一下 RESET (故障复位)

楼主:
试过复位不了啊,断电一晚上了,今天早上送电,按下 RESET (故障复位),还是不行

楼主:
1.端子12和37短接后,按下Reset后,可以复位了,但是拆下这个线后,送电还是提示A68,这是怎么回事?之前没接这个短接线的时候,送电也不提示A68的。
2.故障复位了打算用面板启动一下变频器,现在也启动不了怎么回事?如何用面板启动变频器呢,按下Hand on,启动不了变频器现在。

楼主:
现在的变频器是这个状态,12和37短接后,没有故障了。如何用面板启动变频器?

网友B:
质量不错
OGS全贴合

网友C:
0-01改成中文
看一下说明书有一个参数可以屏蔽27端子的

楼主:
没有中文的选项,这个看了。从07直接跳到20,中文应该设定成10,但是没有10这个数值。

网友D:
报的是急停,急停短接线要联接

楼主:
嗯,短接线已经连接上了,报警消除,如何让变频器面板启动起来?

网友E:
从网上下载个中文说明书吧。

网友F:
看外形像丹佛斯F300系列,若是要启用面板控制,需把参数0-40,0-41设置为1,丹佛斯变频器默认设置为远程控制(外部控制)状态。LCP控制面板有中文的,但需要另外定制

网友G:
改变工作模式,要修改设定参数。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看外形像丹佛斯F300系列,若是要启用面板控制,需把参数0-40,0-41设置为1,丹佛斯变频器默认设置为远程控制(外部控制)状态。LCP控制面板有中文的,但需要另外定制

图形面板都是一样的,没有中文选项那是变频器内置软件版本不够高,06版本及以上的软件都能设置成中文,用面板启动,需要在无任何报警的情况下按下“Hand ON”键,然后通过上、下箭头键进行频率递增或递减。

网友H:
中文说明书网上一大把,楼主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