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一个伺服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3-12-24):
各位大侠,一个三菱QD75与伺服放大器MR-J2S构建的伺服绝对位置系统,把伺服放大器的主电源断开(控制电源有电)的情况下,用手移动伺旋转服马达,触摸屏上能显示伺服马达的当前位置嘛?是否会随着手动旋转马达变化当前位置值?

网友A:
可读取伺服驱动器上脉冲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