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在仿真时,内部变量不能自锁。请各位大侠赐教

楼主(2013-12-24):
请问各位大侠,这段程序在结构上有没有问题?
在仿真时,点动M100.0,程序并不能停闪,且VAR3并不能得电闭合,VAR4得电后也不会断开其常闭点

网友A:
VR3的类型?IN?OUT?IN_OUT?还是TEMP?
Good Luck~

楼主:
类型是TEMP

网友B:
fc中的temp数据是不保持的 下一周期与上一周期不能保持,也就是说必须每个周期都点动才行 用fb吧 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