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解决下STEP7 V5.4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3-12-25):
我STEP7能正常安装但是在安装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时候老是出现"almsrvx.exe应用程序错误"的报警,不知道怎么才能解决,麻烦各位大神帮个忙!

网友A:
你的操作系统?安装的别的软件有?
安装软件问题或者兼容性,或者冲突。

楼主:
我是装的双系统,安装STEP7的时候是用的XP SP3,但是还在这个系统上装用V4.0版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冲突了?

网友B:
删掉重装,我前两天这这样,重装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