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Q系列Q00U问题

楼主(2013-12-25):
三菱Q系列Q00U程序怎么上传电脑后再下载进去就会出错!IO地址就会对不上号了呢?比如X30就要修改成X20 !!Y也一样要修改!!!求助高手指教
好学

网友A:
硬件组态里面,自定义I/O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能在详细些吗???
好学

网友B:
在参数内有个i\o
选项内把对应的模块设好就OK

网友C:
I/0地址可以自由分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