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J65SBTB1-8T模块

楼主(2013-12-25):
还有一块是
AJ65SBTB-32D
AJ65SBTB-8T(这个应是输出模块)
谁用过这两个模块
帮忙介绍一下,如果有此资料给点看看,谢谢
好好学习

网友A:
通讯模块吧

楼主:
我拍了照片,是这两个模块的
想知道它 如何与PLC交换数据的
好好学习

网友B:
这好像是CCLINK远程I/O模块,你打下一下这方面的资料看,
资料太大,传不上去的
自我解救

楼主:
我找一找。谢谢
还有有谁有这个资料的不
好好学习

楼主:
找到一个型号类似AJ65SBT-64AD我先看一下下,谢谢了
好好学习

网友C:
这个太简单了吧,你只要设定一下就可以了,跟你的输入输出点事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