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请教

楼主(2013-12-25):
现在有两个机架:
第一个机架CPU订货号6ES7314-6EH04-OAB0,后面带8个模块
第二个机架用ET200M订货号:6ES7153-4AA01-0XB0,后面带12个模块
第一次接触这种用法,请问是怎么硬件组态?

网友A:
ET200M只能带8个模块吧,带12个模块的应该是ET20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