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三菱PLSV可变速停止精度问题

楼主(2013-12-25):
各位大侠,小弟请教个问题,我用三菱3uPLC,在做个项目时,遇到个问题,请大家帮我分析下,非常感谢!
动作流程:用2段速来控制马达前进,sensor感应到位后停止(也就是马达推基板到沟槽里,沟槽是变化的,基板也是慢慢的变短的)。
指令:用的是PLSV D100 Y1 Y5
遇到问题:同一片基板,马达每次sensor感应x7停止后,当前位置D8350都不一样,相差最大200个脉冲左右(0.08毫米)
需解决问题:想提高停止精度,请教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A:
你的是3U的PLC,可以用定位指令执行,这样精确
自我解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