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字交换

楼主(2013-12-25):
怎么把VW100的数据放在AC0的低位,VW102的数据放在AC0的高位(高字)
200的PLC有SWAP字节交换指令,但没有字交换指令
现在问题是我使用MODBUS-RTU读了一个双字的数据,
例:智能仪表40007 40008 代表数据总和
想办法把40008 的值放在ACO的高位字,40007放在AC0的低位字

网友A:
真郁闷,不可以MOV吗?我真没法说你。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