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logo探讨

楼主(2013-12-25):
西门子logo请教工程师们一个问题?我要通过三个电位器控制两台变频器电机怎么控制?控制方式是:两台可以独立控制两台电机转速还有一个电位器控制两台的转速形成同步?谢谢工程师们的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不是太难,一个总调,两个分调。曾经接过,接线自己摸索一下吧!三个电位器公共端连一起,总调输入接5V正,另一脚分别接到分调的两个输入端,分调的两个电位器剩余一脚接到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