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5):
现在需要更换一台伺服电机,MR-J2S-200B伺服放大器驱动,我需要做什么工作,主要是绝对编码器位置相关的事宜该怎么做

网友A:
断电,相关的插头拔下来,电源线拆下来,右上角的黑盖子打开,有电池就拆下来,装到新的上去,还有一个方的旋钮,看看箭头指在那个数字上,把新的也调过去,把新驱动器装上去,相关线缆装好!开机,会报AL-25,等1-2分钟,断电,重新开启,回原点,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电,相关的插头拔下来,电源线拆下来,右上角的黑盖子打开,有电池就拆下来,装到新的上去,还有一个方的旋钮,看看箭头指在那个数字上,把新的也调过去,把新驱动器装上去,相关线缆装好!开机,会报AL-25,等1-2分钟,断电,重新开启,回原点,OK!

大师,人家要换的是电机,你整个驱动器干嘛
我也想问换电机要注意什么?

网友C: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D:
换了以后要找机械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