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5):
怎么用欧姆龙PLC实现《微电脑时控开关》的功能。请各位大侠给个思路。。。。

网友A:
引用楼主诗人的眼泪于2013-12-25 16:25发表的 请给个思路。。。 :
怎么用欧姆龙PLC实现《微电脑时控开关》的功能。请各位大侠给个思路。。。。

微电脑时控开关是一个以单片微处理器为核心配合电子电路等组成一个电源开关控制装置,能以天或星期循环且多时段的控制家电的开闭。时间设定从1秒钟到168小时,每日可设置1-4组,且有多路控制功能。一次设定长期有效。。控制对象可以是路灯、霓虹灯、广告招牌灯、生产设备、广播电视设备等一切需要定时开启和关闭的电路设备和家用电器。
作用都在这里了,怎么实现还不简单……呵呵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电脑时控开关是一个以单片微处理器为核心配合电子电路等组成一个电源开关控制装置,能以天或星期循环且多时段的控制家电的开闭。时间设定从1秒钟到168小时,每日可设置1-4组,且有多路控制功能。一次设定长期有效。。控制对象可以是路灯、霓虹灯、广告招牌灯、生产设备、广播电视设备等一切需要定时开启和关闭的电路设备和家用电器。
作用都在这里了,怎么实现还不简单……呵呵

我还是不明白

网友B:
这是PLC的基本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PLC的基本功

我的意思不是简单的定时功能,我是想PLC一上电,PLC里的时间与电脑时间一致,比方说我晚上十点给PLC上电,早上六点定时到驱动负载。

网友C:
可以使用PLC内部时钟来定时,即可实现你的控制要求。但是,PLC内部时钟是有一定的偏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不是简单的定时功能,我是想PLC一上电,PLC里的时间与电脑时间一致,比方说我晚上十点给PLC上电,早上六点定时到驱动负载。

你定时这么久,可以用5楼说的那种内部时钟(在线工作后再左边可以看到),也可以用功能块自己写一个时间程序,可以随时修改时间值(可以连接到触摸屏更方便修改)供自己使用。
能用功能块写个例子给我吗?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定时这么久,可以用5楼说的那种内部时钟(在线工作后再左边可以看到),也可以用功能块自己写一个时间程序,可以随时修改时间值(可以连接到触摸屏更方便修改)供自己使用。

这个怎么用。。。

楼主:
我按照手册上的例子更改PLC内部事件。可是我监视A351~A354数据时,时间还是没变,请大侠帮我看看。还有我想把A351~A354的数据显示到威伦触摸屏上该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用。。。

这个是在PLC里面有几个特殊功能寄存器A351【(高八位)分(低八位)秒】;A352(日,时);A353(年,月);A354(星期)。。存放着内部时钟的值(跟电脑一致),你要用那个直接调用就可以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按照手册上的例子更改PLC内部事件。可是我监视A351~A354数据时,时间还是没变,请大侠帮我看看。还有我想把A351~A354的数据显示到威伦触摸屏上该怎么弄。。。。。

跟你一样写的,可以改变………………触摸屏上面显示就通讯可以了有Host Link就用没有就自由口协议/串口网关都OK(因为威伦触摸屏我还真没用过,呵呵)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定时这么久,可以用5楼说的那种内部时钟(在线工作后再左边可以看到),也可以用功能块自己写一个时间程序,可以随时修改时间值(可以连接到触摸屏更方便修改)供自己使用。

功能块作用其实都一样,随手写的一个例子
谢谢大侠的指点,我弄明白了。。。
附件: 时间.rar (5 K) 下载次数:22
  • 下载积分:+5(诗人的眼泪) 真诚感谢!
  •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一样写的,可以改变………………触摸屏上面显示就通讯可以了有Host Link就用没有就自由口协议/串口网关都OK(因为威伦触摸屏我还真没用过,呵呵)

大侠,A351```A354的值是变化了。为什么左侧PLC时钟选项里的没有变呢?还有为什么W1.00跑到下面去了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A351```A354的值是变化了。为什么左侧PLC时钟选项里的没有变呢?还有为什么W1.00跑到下面去了是为什么啊?

LZ 有点没看清楚,左边的是电脑时间怎么能改变(只可以跟PLC同步),W1.00在哪里都一样只是扫描时间不一样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网友A:
引用 网友A:

LZ 有点没看清楚,左边的是电脑时间怎么能改变(只可以跟PLC同步),W1.00在哪里都一样只是扫描时间不一样

好像是我理解错了不好意思,漏说了一点(这个时钟不能模拟需要在线,你不是有PLC吗,连接一下)
真诚感谢!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