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控制器件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3-12-25):
这个控制器控制一个杆子上下运动,应该是电磁原理,但是具体名字不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得到,有没有好的供应商的推荐,谢谢

网友A:
我想这就是一个线圈吧,

网友B:
牵引电磁铁

网友C:
我看应该是电磁铁线圈

网友D:
是一个线圈吧

网友E:
就是一个电磁线圈吗

网友F:
好像就是电磁阀线圈相似 好多水平线设备 及曝光机用 可以找找代替它 有DC24V 和AC220V之分 特殊点还有AC110 台湾出的设备就有 高仿日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牵引电磁铁
这个名字是正解,牵引电磁铁

网友G:
就一个线圈

网友H:
有无可能是音圈电机?

QQ:84818626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牵引电磁铁

网友J:
这个就是一个电磁铁

网友K:
用电子称一下多少克,用相同规格的线绕制就可以了。

网友L:
牵引电磁铁看看线圈电压吧。

网友M:
电磁线圈

网友N:
有两种可能,一个是电磁铁,还有可能是个差动变压器,用在称重系统上,线圈中间电枢的微小移动产生电压差,将信号放大以后转换为重量数据。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O:
看下电压

网友P:
电磁铁线圈
QQ 383902882

网友Q:
请教大神 这 个东西确实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