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做工程的工程师进来看看,

楼主(2013-12-25):
我的电脑以前是带232串口的,现在买了一个新的不带232,USB转232串口的转换器怎么用啊 ,直接插上不管用 啊,还是要下载什么软件才可以用的吗?

楼主:
追问楼上,下载usb驱动吗?具体哪个软件啊,可以写上名字吗?

网友A:
买USB转232串口的转换器,卖家会送驱动

网友B:
你买的这条USB转232是什么品牌的呢,上面应该有牌子的,你直接到网上搜索下载安装就可以用呢

网友C:
先看什么牌子,对应下载装了驱动就好用了、

网友D:
现在买USB转Rs232转换器 都会送一个小小的驱动光盘. 还有看看牌子 在百度搜下就知道了 现在一般USB转RS232驱动软件都可以驱动了 除非你买的很特殊 在本站搜下 有一些USB驱动

网友E:
电脑安装驱动精灵,它会自动安装。

网友F:
楼上正解,驱动精灵就解决问题,我的三菱编程就是用驱动精灵装的

网友G:
usb转串,其芯片只有那么几种,每种芯片会对应一种驱动,首先看属于哪种芯片的,然后再搜索这种驱动。安装好驱动后请改串口号,或者设置一致。这些常识问题请不是做工程的工程师才会,

网友H:
常识问题,不是做工程的都懂。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I:
呵呵,USB转串口,自学真的很难是不是?如果有人带你,这些都不是问题

网友J:
下载驱动安装就好了

网友K:
驱动都是通用的,用驱动精灵或者驱动之家,你只要把硬件连接上电脑,应该会找到这个硬件,并且推荐驱动,其实真正买的产品,肯定都有一张驱动光盘的。

网友L:
我买的是力特牌的,卖家送的驱动,可以使用

网友M:
安装驱动,虚拟COM口。
hy7989

网友N:
搞个万能驱动 !!

网友O:
看我在本网的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445366&page=1#1527530
看看,我有这个问题的解答。保管能用

网友P:
根据转换器型号下载对应驱动

网友Q:
也就是万能驱动
学者

网友R:
买USB转232串口的转换器,会附带驱动光盘的

网友S:
我暈到,USB轉RS232買條線,別人連驅動光盤都給你的。

网友T:
看你的转换器用的什么芯片,百度一下,到处都是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