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AKKo触摸屏数据线问题

楼主(2013-12-25):
请教hakko触摸屏下载数据线用九针转usb能用吗?现在我电脑是usb的而触摸屏是网线插头那种,由于买带usb驱动器那种效贵,现在网上卖的线一头是九针另一头是网线插头,买一条转换usb不知能用吗?

网友A:
V810可以直接使用USB打印机电缆,市售价格20元以下,支持下载速率为12M。
如果你使用MJ1口下载的话,可以使用普通的USB转RS232链接UG00C-T的编程电缆进行下载,电缆图纸已经发过,最高下载速率为115.2K。
Good Luck~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B:
USB转232就可以了
富士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