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松下PLC的大侠请进

楼主(2013-12-25):
[upload=1]各位大侠,本人刚接触松下PLC,公司有台设备是松下PLC PR-X C60T控制的,现在要进行设备改造,由于输入输出点不够了,加了个I/O扩展模块PR-X E16T,可现在不知道扩展模块的输入输出地址是怎么分配的,原PLC输出地址最后用到了Y1D,求大侠告知 [upload=1] [upload=1][upload=1][upload=1][upload=1][upload=1]

网友A:
你接上模块试一下就好了嘛

网友B:
FP-X E16 在 FP-X C60 右边第一个, X300-X307,Y300-Y307
下载积分:+1(旋律) 热心助人,回答正确

网友C:
X为输入,Y为输出,先接上去再看
单手叉腰

楼主:
接上LED有指示,现就是找不到I/O编程地址

网友D:
我对松下的不太了解,看你说的是Y1D,它的输入输出地址是不是16进制的?如果是,那接着后面排就可以了,Y020-Y02F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X E16 在 FP-X C60 右边第一个, X300-X307,Y300-Y307
谢谢楼上的了、、刚去试了下,的确是X300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