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1200的指令

楼主(2013-12-26):
实在看不懂这个输出的(Q3.2)的满足条件是什么?希望哪位高手解答

楼主:
实在看不懂这个输出的(Q3.2)的满足条件是什么?希望哪位高手解答,谢谢各位呀

网友A:
MB17里面的数为,4,5,6,7,时,Q3.2输出

网友B:
前面的指令时无符号整数比较指令

楼主:
谢谢了,果然是这个问题,编码器的问题,谢谢了,各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B17里面的数为,4,5,6,7,时,Q3.2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