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丝热量和功率选型如何计算

楼主(2013-12-26):
请教下各位高手,如何计算下面电气图纸上的三组发热丝电流,还有我们在选型发热丝的时候如何计算这些东西?谢谢

网友A:
纯电阻电路P=√3U*I
I=P/√3U=(3500+3500+3500)/1.732*380≈15.95A

网友B:
我通常计算1KW约等于4-5A,仅供参考

网友C:
阻性负载我一般都是按功率的1.5倍来计算,你这个功率是10.5KW 电流就是15.75A
下载积分:+5(大地) 我们做的都是非标的,知 ..

网友D:
我通常计算1KW约等于4-5A,仅供参考。。。这是在220V电压下的电流算法

网友E:
380V加热一般1KW 约3A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性负载我一般都是按功率的1.5倍来计算,你这个功率是10.5KW 电流就是15.75A
哇这方法略碉堡了!

网友F:
P=1.732UI
肥仔米

网友G:
我都按1.8倍算,因为发热丝的制作工艺不同,也有一定的差别,以测出来的为准,上面所说的公式也是算出大概的数值,并不代表准确数值

网友H:
380按1.68,,,,220按4.68。经常实测都是这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