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s7-200与电脑仿真

楼主(2013-12-26):
请教一下大家 ,西门子S7-200 224XP PLC 能否像三菱PLC与三菱人机界面软件进行仿真,能直接控制PLC,就像把电脑变成为人机界面一样来控制PLC.

网友A:
要知道西门子官方压根就没有推出过200的仿真软件。
西门子200网上有一款软件可以做仿真,但是无法与触摸屏通讯,好些指令也无法仿真。只能是在实体机上练习的。

网友B:
可以用WINCC。

网友C:
用WINCC就可以。我以前用过没问题。

楼主:
后来我用OMRON屏,通过在线模拟能连接PLC,进行数据的读与写。

楼主:
WINCC 这软件太大 下载下来破解安装麻烦,OMRON的屏软件下, 仿真比三菱仿真强些,能仿真自己品牌以外的产品。

网友D:
S7-200西门子官方没有出软件,买个二手PLC要不了几个钱啊?!

网友E:
路过,看一下,西门子的好像没有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