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6):
人机界面没有了。所以使用电脑往PLC往数据寄存器D130-D140强制数据,PLC一掉电数据就变了。我看到这款PLC好像没有电池灯,以前是好的,最近PLC掉电数据就会变(但不是变成0 变为最早的数据)。是不是PLC坏了。

网友A:
士林我用过一次,早就忘了。
记得它和三菱的编程软件是一样的。那你用D200以后的数据寄存器试试。

楼主:
M,DB,I,Q……在西门子中称作地址表示符。不同的地址标识符决定了其在内存(RAM)中不同的位置。

后缀的W,D,B是内存的空间大小,W——Word,D——Double Word,B——Byte

M区的大小受限于PLC的型号,在PLC的选型样本就就可以得知,DB区的大小受限于所使用的MMC卡(400系列采用EEProm)的大小。

因为DB在使用时要装入RAM,因此,DB与M在使用上无什么区别。

因为某些用户无使用符号表的习惯,因此会觉得M比DB好用。外国人之所以喜欢使用DB,是因为DB中必须事先声明才可以被使用,声明时已经指定了数据类型,这种习惯在欧美系的用户中很普遍。

而国人喜欢使用M区是因为M区的用法习惯上更接近与日系,大部分国人应该都是从日系的PLC开始入门的。

从实际上来看,如果你的PLC的基础足够的扎实的话,就应该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

简单的很,怎么都不愿意说呢?我来说,打开PLC编程软件,新建工程,PLC种类就选你需要读取程序的这个PLC类型,然后连接PLC,选择程序写入,在选项里面只选择PLC参数打钩,其他的千万不要打钩,写入完成再读取,程序就出来了!也就是置换一下PLC参数,好办法!

网友B:
士林就是仿三菱
做好每一天的工作.赚进每一时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