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6):
大家好,请问下图三菱通信线中直接123脚能通信上吗?我见欧姆龙的直接RD+ , RD-就可以,不知道三菱的行不行。因为我的触摸屏到PLC的线是通过航空插头引出来的,还有其他按钮等,我的屏蔽线只有10芯,要是只用三线就能传输OK的话我就不用还16芯的线了。谢谢大家

网友A:
以前好像这样做过,你可以试试。看能不能帮你?
          MINI 6PIN边 DSR DTR 要短接
          9PIN  SUB 这边 DSR DTR短接   CTS  RTS 短接
  • 下载积分:+3(许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