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6):
请问各位大侠,我们平时用钳心表测得的负载(三相)电流是相电流还是线电流?与负载的接法有关系吗?

网友A:
我只知道是这条线上目前流过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是这条线上目前流过的电流

正解,我也只知道是量的这根线的交流电流,其它不知道。因为我不是高手。

网友C:
测电流必须再带负载的情况下测量,看你的负载电压是相电压还是线电压就是了
  • 下载积分:+1(roverji) 正点!

网友D:
    是你测得这根线上的电流。

网友E:
    3楼回答的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正解,我也只知道是量的这根线的交流电流,其它不知道。因为我不是高手。

    相电流线电流都只征对电源或负载,负载接成星形,测得就是相电流。负载接成三角形,测得就是线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相电流线电流都只征对电源或负载,负载接成星形,测得就是相电流。负载接成三角形,测得就是线电流。

    负载为星形时相电流等于线电流。我可不可以认为钳形表测得电流就是线电流呢?

网友G:
    我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H:
    根据负载定三角形接法测的是线电流;如果是星型接法测的是相电流。

网友F:
引用 楼主:

    负载为星形时相电流等于线电流。我可不可以认为钳形表测得电流就是线电流呢?

    当然了

网友I:
是线电流。

网友J:
6楼说对,不过我一直不明白相电流跟线电流什么区别吗?
光军

网友K:
相线与相线之间(如A,B相之间)的电流叫线电流,如果是相线对零产生的电流叫相电流,线电压也是一样。线电流=1.732X相电流

网友L:
要看负载的具体接法,三相负载有时线电流等于相电流。

网友M:
我同意6楼的说法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N(2014-01-31):
测电流必须再带负载的情况下测量,不管用的是220v还是380v,测出的是流过你测的这一根线的电流值

网友O:
实测在线电流而已,具体看接法!!!!!!

网友P:
我晕!你得好好看看电学了。你测的只是通过那根线的电流!还要是交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