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做工业组态如何收费?

楼主(2013-12-26):
请教各位大神,给比较好的单位新做一个60个点以内的组态(DCS)不算软件使用费,大约收费是多少?

网友A:
请教下,组态中的一点是什么意思,,

楼主:
监视或控制的某一个位置为一个点

网友B:
100块一个点。一个站另加5000

网友C:
我们一般每一个点收50元,每个画面再收200-500不等,如果画面很少就要收一个起始费,这个费用在2000元左右。总之要看工作量定收费。QQ:360684677

网友D:
应该看工艺的,是否涉及数据库等,如果只是监控点的数据话,根本要不起价格,还不如用个触摸屏

网友E:
太便宜了

网友F:
我帮你做5折,妹的,经常帮客户免费写程序和做画面

网友G(2014-02-05):
看工作量,这个没有标准价格 qq:530192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