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请高抬贵手,勿喷!!

楼主(2013-12-26):
有一个功能键,按一下灯1亮;再按一下灯1灭,灯2亮;再按一下灯2灭,灯3亮;再按一下灯3灭,灯1,2亮......跪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位移
大神,步进指令可以么?

网友C:
计数器 做比较

网友D:
计数器做比较,位移,都可以做到的

网友E:
用PLC 写程序 那方法就很多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