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后新建不了编写

楼主(2013-12-26):
我的程序安装后打不开新的编写。请问这要怎么解决。急急急,,,,,,

网友A:
因为安装的时候勾选了监控。。。。

楼主:
没有啊!我都装了三次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B:
系統問題,你的操作系統是?

楼主:
WIN7 64位的

网友C:
肯定是因为安装的时候勾选了监控(默认是勾选的),安装时一步一步慢慢看仔细再进行下一步。

网友D:
軟體問題,

楼主:
我看的很清楚。一项都没有勾。

楼主:
我都试过好几个软件了,都用不到,求大神帮助?????

网友E:
WIN7 64位的系统装GX Works2才行吧
mythic

网友F:
卸载后,重启系统,清理下注册表,三菱软件卸载会有注册表残留,然后再安装,

网友G:
我安装的时候也遇到此问题,原因是还有一个安装文件你没有安装,在另一个文件里。

网友H:
系统的问题,之前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建议你直接安装GX-WORKS2

网友I:
什么都不要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