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RS232连接线用何程序启动

楼主(2013-12-26):
在此请教各位大侠,我想用USB-RS232连接线,请问用什么程序,哪儿能下载到呀,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百度搜索usb转232驱动合集,按照说明安装即可

网友B:
目前市面上常用的USB转RS232的芯片有两种,驱动也有两种,性能较好的是CH341,还有一种是PL2303,这两种的驱动网上都可以下载。如果你下载困难就给我发邮件,我给你发一个。QQ:360684677

楼主:
感谢1、2楼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