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熔断器求传授经验

楼主(2013-12-27):
低压电路中,一般都是使用空气开关。问:什么情况下,采用低压熔断器。

网友A:
低压熔断比断路器的安全系数较高,它一般用在低电流(6A以内,),低电压(220V以内)

网友B:
由用途决定。
断路器动作几次后,设定值会漂移(个人意见)

网友C:
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下图是驱动400KW直流电机电路中的一部分

网友D:
切断短路电流及对地电流,比用同等空开经济。

网友E:
熔断器熔断速度比断路器分断速度快
断路器一般用在主回路,作进线开关居多
熔断器一般用在控制回路中,只在故障时保护
当然有些特定设备最好用快速熔断器保护,比如软启动,标准方案都是加快熔的,不加快熔也可以,但是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