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步科MT4000触摸屏可以用两个COM端分别连接2个PLC吗,

楼主(2013-12-27):
一个步科MT4000触摸屏可以用COM0连接1个三菱PLC,用COM1连接一个台达PLC吗?

网友A:
当然可以,没问题。

网友B:
不可以吧,你软件里只能选1个PLC。

楼主:
软件里可以选两个,只是没试过,不确定。

网友C:
如果软件里面可以选两个PLC就可连两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