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有个问题,请教下知道的人?

楼主(2013-12-27):
今天看到1台设备,用的是松下VF100电位控制,启动的时候会3段提速,手册上没有关于电位3段提速的说法啊?还有在电机轴上有个接近开关,居然能控制伺服,转速慢的时候伺服不动作,快了伺服动作,我咋想都想不出这咋控制?用时间段计数吗?有高手能帮我解惑嘛?

网友A:
可能是用伺服器的速度模式,多段速度

网友B:
应是计算开关的脉冲频率来控制伺服的,频率到达设定值就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是计算开关的脉冲频率来控制伺服的,频率到达设定值就启动
开关频率咋计算啊? 高速计数+时间吗?

网友C:
没用过松下的产品所以不了解3段提速,控制伺服是用转速数值比较就可实现的

网友D:
3段速不懂。开关控制伺服倒很容易做到。
有个问题,请教下知道的人?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