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7):
为什么伺服马达每次拉的长度不一样?拉五公分的一样长,十公分以上就不准。以为是电子齿轮没算好。这里说的不是拉的长度和实际长度不准,而是每张料会有长有短。求大虾们解答!谢谢!没有丢失脉冲的情况。驱动器监控每次走的脉冲是一样的。

网友A:
是什么品牌的伺服呀?

楼主:
是武汉迈信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惯性太大了。电机和齿轮等搭配不当。

网友B:
加减速时间设好就行了哇

网友A:
呵呵,楼主好样的,没用过这种伺服
lvhonjun

网友C:
这样的话伺服应该会报警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伺服应该会报警呀

如果加上负载的话可能会报警,不加负载的话,没有报警也不足为奇。

楼主:
呵呵,不会报警呀。我这个长短不是很严重的,0.1个mm的样子。有些客户要求高,有些低。我这机器要很快的,拉500mm长不超过0.5s。一般在0.3s左右。脉冲加减速是200ms。我现在觉得是它还没有完全停稳,然后刀就切了,所以有长短。以下是一些参数:齿轮比--电机22--负载42,胶辊直径80,plc发脉冲477个每转,电子齿轮比是40:1,编码器是10000ps/转。因为电机齿轮是22除不尽,所以plc发的脉冲不是整数/转。现在打算把齿轮比换成32:70的试试。各位大虾帮忙看下有哪里不对的地方,欢迎批评与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