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电流计算

楼主(2013-12-27):
各位侠客们:请问一下直流电机的电流是怎样计算的,直流电压是不是交流电压里所说的有效值,

网友A:
用欧姆定律求,I=U/R,直流没有有效值一说。

网友B:
用欧姆定律求,I=U/R,直流没有有效值一说。还不行,要I=P/U,还有堵转电流是IX12左右

楼主:
谢谢了,I=U/R